西门子200PLC如何控制伺服的加减速控制?

楼主(2012-04-21):
1.用向导做了个伺服控制程序,可以让伺服加速到目标速度,然后减速停止下来,加减速没问题,但是要修改这个加减速时间和目标速度只能通过向导来改。定位的长度也得从向导里改。如果我连接上触摸屏的话,没法实时在屏上来改这个加减速、目标速度和定位长度。
2.用修改控制字做的伺服程序,倒是可以在屏上修改定位长度和伺服速度了,但是这个加减速的程序怎么来做呢?加速时间,减速时间的程序又改怎么写呢。
用向导写倒是简单,但是不能实时来修改目标速度和定位长度。

大家平常做的伺服程序,如果有加减速,而且速度和定位长度都需要实时修改时,应该怎么做程序?
请大师们指教

楼主:
没知道的吗?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 向导 生成的程序,  参考里面怎么设置,速度, 加速时间的,  然后把变量连接到 屏上 即可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