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ATV61HD30N4Z 上电显示SCF4!

楼主(2012-04-22):
施耐德  ATV61HD30N4Z   上电显示SCF4!

情急,请教高手这个是那方面出现问题了!!

网友A:
IGBT短路,变频器有个终端,插上去做下IGBT测试,晶体管测试,有问题脱开负载再做下,摇下电机,一般电机烧坏导致IGBT跟着坏,联系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