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速计数定时中断

楼主(2012-04-22):
小弟新手,做的一个高速计数定时中断,好像执行不了,望前辈们赐教

楼主:
跪谢前辈指正~~~~~~~~~~~~~~~···

网友A:
你意思说不执行,不是不执行,是没有你预想的结果,对吧。

比方说你晚上进了一个比较陌生的房间,进门口伸手摸墙上开灯,摸到了开关,但是亮的确是门外的廊灯。然后你就说等不亮啊。

 你要什么结果。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我文本显示器上VD0对应的地址,显示数始终是零

楼主:
我就想测测I0.0,在一秒钟内有多少个脉冲信号输入,然后MOV到VD0,在文本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楼主:
前辈们,来帮帮忙呀~~~~~~~~~~~~~~~·

网友B:
建议你把问题分解成若干个小块,由此判断究竟是哪里出了情况。

1、程序中仅仅是定时中断,在中断子程序中做一标志,看看是否能正常中断。

2、仅仅是高速计数,其余什么都不包含,看看能否计数。

3、将模拟电位器数值输入到VD0,转动电位器,或者将VD0任意输入一个数值,看看文本有无变化。

你的问题肯定属于以上的一种情况。

网友A:
SBR0有错。

用0.1调用这个程序,使得T32永久性只运行一次。你以为m0.0有第二次扫描的机会吗?

向导的程序不用看了,没错的。

中断程序差了一些东西。没有执行hsc指令,高计是不知道你要他干什么的。

网友A:
楼主渺无音讯了。问题解决了没解决也冒个泡啊。

你问题没有解决,牵肠挂肚。我想看看我看法对不对也牵肠挂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