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R-F540 的电机参数在哪里设

楼主(2012-04-22):
请教 三菱 FR-F540 7.5KW的,电机参数在哪里设? 如 转速、电压、功率在哪里设?还是不需要设。比如说用来控制380V、5.5KW、2880转的电机 和控制380V、7.5KW、1440转的电机,在设置上有什么区别?谢谢

看到A540系列的 参数 有P80到P96的电机参数设置,为何F540的手册上没有呢?

网友A:
电机的参数不是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540 的电机不能修改么?还是不需要修改? 就算是只能应用于7.5KW的电机负载,也有2极和4极、6极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