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 15KW频率过40HZ就报F0022,求解

楼主(2012-04-22):
西门子430 15KW频率过40HZ就报F0022,复位后可以使用,求解,

网友A:
有报错号,可知,原因是过电压,直流回路电压超过了跳闸电压。

解决办法是检查电源电压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内,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进入工作状态,必须与负载的转动惯量相匹配,且制动功率必须在限定值以内。。

楼主:
谢谢,我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B:
  F 0022 是功率组件故障

  在下列情况下将检测到UCE故障

  P0947=22  和故障值

  P0948=12 或13 或14  决定于UCE

  检查I/O板, 它必须完全插入

网友C(2012-06-02):
更换I/O板。

我司专业维修销售西门子变频器,请随时联系。18676895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