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电机改成交流调速应该注意些什么,各参数如何确定?

楼主(2012-04-22):
原传动采用直流调速电机驱动,现在打算改成交流变频电机驱动,请问需要收集哪些参数。

原直流电机为155KW,交流电机功率应如何确定?

原直流电机采用西门子6RA70驱动,请问哪些具体参数需要了解,可作为更换的重要依据。

网友A:
    优先考虑的还是输出的转矩满足机械要求,也以此来匹配功率

    交流电机通常在低速时的扭矩输出不好,所以要把它算出来,查交流电机在该速度下的扭矩输出有多少,能不能符合要求. 另外如果用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可以改善电机在低速下的扭矩下降的状况,有时可以提升100%的扭矩,但不便长时间工作在这种状态下

电流作为校核依据,如果换了电机,电流小于以前的电流,就OK,如果大于以前的额定电流,配线容量可能不够,要一同更改.
最后就是,如果选的电机为特种高压电机,电压有可能不是AC380V,动力源也需考虑

楼主:
非常感谢,现在还无法确定原电机的转矩。负载为经过齿轮驱动的两个飞轮。通过计算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可以吗?不过有点费劲啊,各传动部件的形状和结构都不规则。

现在原电机的最低转速也不清楚。

换成交流电机加编码器是否可以改善很多。

楼主:
请问这套可以不。

Quantity

Order No.Product
Drive system / Supply system
13RT1075Line contactor
16SL3310-1TE33-8AA3PM340 power section; 200.00 kW; 380.00 A
16SL3000-1BE32-5AA0Braking resistor; 50.00 kW; 250.00 kW
16SL3300-1AE32-5AA0Braking Module
16SL3355-2DX00-1AA0Safe Brake Adapter 230V
26FX5008-1BB05-1BA0Motor supply cable; MOTION CONNECT 500 without brake cable (fixed mounting); 10.0 m
16SL3055-0AA00-5BA3SMC 20
11PH8228-2EF00-0BA11PH8 induction motor / synchronous motor; 168.00 kW; Shaft height 220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