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变频器一般需要设定那些参数

楼主(2012-04-22):
三凌变频器一般需要设定那些参数,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4/2012042212475500001-1.shtml

网友A:
或者有一些使用手册  上面应该介绍的很详细吧

网友B:
就看你一般需要什么功能了,一般也就是几个频率,和加减速的时间什么的,你看看你需要什么,使用手册上都很清楚的

网友C:
启停控制方式。

频率给定方式。

就这俩。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大概了,谢谢

网友D(2012-06-05):
还有额定参数。基本上所有变频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