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为难了好几天的问题

楼主(2012-04-22):
我是自学PLC的,现在终于能编一些网上的实例,但是我发现实际中PLC总是配合工控机使用的,之前好不容易学的根本用不上了。下面是我最近碰到的一个问题。

输入只有一个启动按钮和一个到位感应器,输出三个信号分别控制红绿黄三个灯。工作流程是放入产品,感应器感应到信号输入PLC,PLC发信号给工控机,开始测试产品,然后把测试结果发回PLC,PLC根据这个结果控制亮红灯还是绿灯,正在测试的过程中和还未放入产品时亮黄灯。

求高手指点下啊,自学的不容易啊,主要是在PLC程序里怎么让PLC跟工控机按照设想的这样来配合。

网友A:
通常工控机安装组态软件或VB/VC等软件编程。

如果是组态软件,一般都有相应的PLC驱动,即无需开发通信程序,上位机就能直接访问PLC的地址(建议你到网络上找一个国产的软件下载试试手);

如果是VB/VC等软件,那就还需要根据协议开发相应的通信程序,这个起点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工控机安装组态软件或VB/VC等软件编程。如果是组态软件,一般都有相应的PLC驱动,即无需开发通信程序,上位机就能直接访问PLC的地址(建议你到网络上找一个国产的软件下载试试手); 如果是VB/VC等软件,那就还需要根据协议开发相应的通信程序,这个起点较高。

还要开发通信程序? 那我不是学不会啦,我看人家写的程序里面用了许多TXD,RXD,又接收又发送的,怎么都搞不懂了

网友C:
用组态王软件试试,我觉得挺好上手的

楼主:
求大侠指点下啊,非常想学这方面的,但是我所能找到的书上还有资料上全部都是PLC单独控制的情况,我应该怎么学啊,或者告诉我哪里有相关学习资料也行啊

网友D:
加入超级群:83086632,让工程师帮你一些。

网友E:
这位朋友    你可以按下按钮后,启动,这时候PLC输出,黄灯闪烁;  但放入产品,传感器检测到信号,接通定时开始计时进行检测,检测时间到达后,定时器切断黄灯,并按照检测结果进行输出,确定红灯还是绿灯亮

因为 你说的要求比较简单  所以只解释的这样了,你试试程序吧

网友E:
你也可以  加我QQ 651442912  我们 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

网友F:
其实程序很简单,但是涉及到的东西会很多

属于一个小型的控制系统

网友G:
下载个国产组态软件,自己试着练习就行了。

不需要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位朋友    你可以按下按钮后,启动,这时候PLC输出,黄灯闪烁;  但放入产品,传感器检测到信号,接通定时开始计时进行检测,检测时间到达后,定时器切断黄灯,并按照检测结果进行输出,确定红灯还是绿灯亮因为 你说的要求比较简单  所以只解释的这样了,你试试程序吧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重点想问的是加入工控机之后程序该怎么编写,也就是怎么把工控机联系到PLC程序里面

网友D:
在论坛里按板块学习学习。你不管掌握上位机,还是plc 还是plc和上位机之间的通讯都是很多东西要去了解。

这些最基础的先看有关的手册。然后看案例。不清楚的发到论坛,分一步一步的学习深入。最基本的要去先看书,不要概念性的也发出来。

加入军团或者军团的相关技术群,这样沟通会更快捷。83086632  EBN战略军团过度群 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论坛里按板块学习学习。你不管掌握上位机,还是plc 还是plc和上位机之间的通讯都是很多东西要去了解。这些最基础的先看有关的手册。然后看案例。不清楚的发到论坛,分一步一步的学习深入。最基本的要去先看书,不要概念性的也发出来。加入军团或者军团的相关技术群,这样沟通会更快捷。83086632  EBN战略军团过度群 去学习。

概念性的东西搞清楚我才知道要去学哪些知识啊,我现在就是没有方向,摸不着头绪

网友G:
不动手光空想怎么搞清楚啊,下个组态软件,看着教程来一步步试,很容易就知道工控机和PLC是怎么连的啊。

网友J:
想法比较多

思路比较乱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下载个国产组态软件,自己试着练习就行了。不需要编程的。

网友L:
搞个HMI不是很好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想法比较多 思路比较乱

网友N(2012-06-02):
买个板卡插上去,连上继电器,PLC再编个程,OK!

组态软件也可以!

网友O:
工控机上是安装了“组态软件的”,而组态软件一般都支持主流PLC的(否则用MODBUS通讯),你直接在工控机的组态软件里选择相应的PLC,设置好通讯以及对应寄存器。大概步骤如下:

1、在PLC中定义输入、输出信号,确定寄存器

2、在组态软件中选择下位机PLC类型,设置通讯速率,并做好交换数据的对应

3、根据你的控制工艺可以在组态软件中写入脚本逻辑,以及操作画面

4、根据PLC的输入、输出进行硬件连接

5、测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