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如何指示位置

楼主(2012-04-22):
大家好,在偶然的机会下得到几个绝对值编码器,型号是
KOYO  TRD-3A1024-2610    1024P/R
编码器直连一个步进电机,电机型号是

VEXTA  PK545-NBC-C25      0.75A,  0.72度

我想把编码器和机床丝杠直连,丝杠每转一圈(编码器也转一圈)机床滑台运行20mm,此编码器是格雷码并行输出,怎样实时显示机床的坐标啊,在网上找了很久,只找到SSI串行输出的显示仪,与这个编码器不配套。如果可能的话,能不能输入到变频器中作为机床进给位置的反馈,用普通电机精确控制位置?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0线并行输出?不可能直接接到变频器上的。

可以反馈到PLC,然后PLC控制变频器,控制普通电机实现定位。

网友B:
你这种是并行的,需要有并行接收接口电路才行,格雷码可以转化成10位的二进制数,0~1023对应1024个位置。

网友C:
1。此款编码器为单圈绝对值,0--360度回零,是测角度用的,也就是装在你的丝杠上0--20mm变化,然后回零,每20mm重复。你要测位置,要装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2。变频器接收的绝对值编码器信号有SSI、Profibus-DP、Canopen、modbus和4--20mA,确实没有并行的接口,如果你想找一个“显示仪表”再转换信号,还不如直接选用modbus或4--20mA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呢。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回贴,尤其是@Q朋友,我一直当做是多圈的呢,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在机床滑台上安装一个钢尺,大尺寸用钢尺定位,精确尺寸用编码器指示,我想钢尺误差最多不会超过2mm,比如行走了1000mm后,加上编码器的小数就是最终尺寸了,可以吗?

网友D(2012-11-28):
大家好,我有一个绝对值编码器,型号是
KOYO  TRD-3A1024-2610    1024P/R
编码器直连一个步进电机,用于测电机的转角,电机型号是VEXTA  PH544HG2-NB-A10     0.75A,  0.0072度/step,

欲将这个编码器和PLC连接一起,PLC的型号是欧姆龙的CP1H-Y20DT-D,请问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如何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