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ABB焊接机器人管线包容易折断

楼主(2012-04-22):
ABB焊接机器人采用的是管线包的方式,焊接电缆、水管都在里面,但是现在管线包很容易折断,有没有办法尽可能的避免呀?

网友A:
运动管件内的线质量要好点的,差一运行频率一高是很容量断的

网友B(2012-09-05):
管线包外面的波纹保护管很容易磨损和断裂,我们对此有比较好的维护方案。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络

bin.qi@fraenkische-cn.com

网友C(2013-10-11):
这样的,机器人管线包一般情况下不会直接折断,外面的软管会有磨损,有很多种解决方式,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关键要看机器人的使用环境,我去江西一家汽车厂做过机器人管线包的维修业务,其实成本也不是很高。如有疑问,可以联系我。谭 18973332542  rui.tan@murrplastik.com.cn

网友D:
是管线包断裂还是内部电缆断裂?

抑或是2者全部损坏呢?

网友E:
电缆建议用耐磨的。。。。。。。。。。

网友C(2014-08-07):
  其实这个很好解决,但是具体方案要视机器人工作坏境来看,一般来说,软管跟本体只有几个点会有摩擦,在这几点用防撞球保护就行,上个月我就做了一个机器人软管维护的项目,项目是江西的一家汽车生产厂,现在我在做广汽菲亚特的一个项目,如需帮助,可以联系我。谭  18973332542 rui.tan@murrplastik.com.cn

网友C:
机器人管线包可以跟本体分开采购,因为机器人厂家并不会生产管线包,如果你直接从管线包厂家采购会节约很多成本, 机器人管线包是磨耗品,需要维护或者更换。其实这个很好解决,但是具体方案要视机器人工作坏境来看,一般来说,软管跟本体只有几个点会有摩擦,用波纹管保护,然后在这几点用防撞球保护就行,上个月我就做了一个机器人软管维护的项目,项目是江西的一家汽车生产厂,现在我在做广汽菲亚特的一个项目,如需帮助,可以联系我。谭  18973332542 rui.tan@murrplasti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