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光猫是电信的,上海贝尔200O-CA的带无线的。无线功能不能用啊。

楼主(2012-04-22):
我的光猫是电信的,上海贝尔200O-CA的带无线的。无线功能不能用啊。打开无线网后笔记本能收到无线网但打不开网页,听说是被电信控制了,哪位师傅教教我把无线网打开吧。谢谢了。

网友A:
一般不会出现这问题。无线的路由一般你按他的设置路径走一边就可以。你电话10000,这是电信的客服,看是否对200O-CA有问题。一般只要是入网的不会被控制的。一般无线要设置和密码等。

楼主:
被电信控制了,没有密码。复位也没用。

楼主:
我们常州的都被控制了,又不给说明书你,猫上写明了产权归电信所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被电信控制了,没有密码。复位也没用。

这么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被电信控制了,没有密码。复位也没用。

以前也这样过,只有放弃了

楼主:
看来我只有放弃了,其实又不是非用不可的。就是看看有没有人能破得了的。算了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