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sp2点击“生成”按钮后,输出窗口不显示

楼主(2012-04-22):
我使用的wincc flexible 2008 sp2在点击“生成”按钮时,原来编译的输出信息窗口不显示了,不知如何让窗口显示出来,应该怎么设置?原来显示很正常,不知动了哪个设置。

网友A:
很简单,点菜单栏“视图” 然后“输出”就行了,

第二个方法是直接快捷键打开   Shift+Ctrl+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输出”就行了,第二个方法是直接快捷键打开   Shift+Ctrl+O

非常感谢

网友C:
    很简单,点菜单栏“视图” 然后“输出”就行了,或是是直接快捷键打开   Shift+Ctrl+O,再不就用鼠标放在左下角小长条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