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2-04-22):
(1) 特殊三菱PLC的功能模块的兼容性
  三菱PLC的梯形图测试工具(LLT)不支持特殊功能模块,然而特殊功能模块缓冲区存储器的16K点*64个模块的容量被被预留。梯形图逻辑测试工具(LLT)可以访问该区域,但任何其他的访问都会导致错误。

楼主:
(2) 读/写缓冲存储器
  在写/读特殊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区之前,必须在三菱Q系列PLC的参数中对I/O地址进行分配。如果不在三菱PLC的参数中对I/O地址进行分配,就不能写/读特殊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区,除非分配室I/O,否则不能被缓冲存储区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
(3) 三菱A系列PLC参数和网络参数
  一些三菱PLC参数和网络参数的设置在梯形图逻辑测试工具(LLT)中是无效的。

楼主:
(4) 软元件存储器监视和软元件范围检查
  T2048和T3071是被系统来使用的,不可供监视和测试使用。

楼主:
 (5) 微机程序
  梯形图逻辑测试工具(LLT)不支持该程序

楼主:
(6) 三菱PLC存储器清除
  这是个LLT功能,即清除所有写入梯形图逻辑测试是CCT的数据和初始化
  值。如不定的CCT错误发生,请执行该功能。

楼主:
(7) 内置三菱FX系列PLC功能
  如果选择三菱FX系列PLC类型的CPU,在用梯形图逻辑测试工具(LLT)进行调试时,A1 三菱FX系列PLC的I/O信号就成为通用的I/O信号。 结果,A1FX功能就等同于I/O模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