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常见问题

楼主(2012-04-22):
·西门子模块模拟量模板EM235的输入电阻是多少?
    输入电阻的大小和您所选择的输入类型有关,如果您选择电压输入,这样输入阻抗不小10兆欧;如果选择电流输入则输入抗为250欧姆

  ·在应用西门子PLC模块EM231RTD模块的时候其测量值代表什么含义?
    当您应用西门子PLC模块EM231RTD模块的时候,将其测量值除以10.0就是实际的温度值。模块本身能够测量的范围是-3276.8到3276.7摄氏度,但实际测量值的范围取决于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和实际温度。

  ·在什么环境下可以编辑中文TD200?
   建议采用STEP 7-Micro/WIN 32 V3.1SP1中文版

  ·西门子扩展模块EM235的量程问题:
   通过调整电位计及DIP开关可以改变西门子PLC的扩展模块EM235的量程为:
  0-10V;0-5V
  0-1V;0-500mV
  0-100mV; 0-50mV
  ±10V; ±5V; ±2.5V
  ±1V ±500mV; ±250Mv
  ±100mV; ±50mV; ±250mV
  0- 20mA

楼主:
 ·什么是AC/DC/RLY?
    这是S7-200CPU的型号
    AC/DC/RLY对应:交流220供电,24V DC输入,继电器输出
    另外的一类型号是:DC/DC/DC
    DC/DC/DC对应:直流24V供电,24V DC输入,晶体管输出

  ·西门子PLC的开关量输入需要供电吗?
    开关量的输入端需要供电,S7-200本身有相应的24V电源提供具体接线请在"技术规范"内查找

  ·为什么有的编程软件下没有Ln指令?
    有两个原因:一是编程软件的版本问题,建议采用新版软件,二是只有CPU224、226支持此指令,CPU221,CPU222没有此指令。

  ·如果编程口的地址、波特率、等参数忘记了怎么办?
    西门子提供一个wipeout.exe应用程序,可以恢复PLC为原厂设置,并且删除用户程序,数据块,和所有的配置信息,PLC将被设置为地址2,波特率9600。WIPEOUT在DOS环境下运行,不过您一定按照提示完成。如果一次不成功请重复测试,它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PLC在上电这初期(非常短)是以出厂设置的状态工作的,WIPEOUT只有这段时间才有控制权改变PLC的设置的。所以您加电和键盘操作一定要配合好。

楼主:
·能否在CPU224西门子PLC中使用存储在存储卡上的CPU222的程序
    答:可以,您可以从EEPROM存储卡向相同的、更大的、或更新的CPU22X中输入程序。

  ·为什么在使用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时候,有时AD码值会有很大的"跳动"?
    在应用模拟量模块的时候,您会有两个"电源地",一个是CPU的供电地,另一个是传感器信号地,两个电源的地线是没有连接的。这样就有可能产生高的共模电压,对模拟量输入值产生影响。
  建议:建议将两个电源地线连接在一起,
  注意:共地的时候一定保证两个电源只有一根共地线,以避免不必要的有害电流产生

  ·在使用MODEM的时候,无法连接
    MODEM和CPU之间的通讯故障可能由下列原因产生
   1. CPU和PC/PPI电缆是为半双工设计的,而计算机的232口是全双工的
   2. CPU既不产生DTS信号也不产生RTR信号,但是计算机可以产生
    解决办法:
   1. 预先在MODEM上永久地断开本地回波(例如用AT指令AT EO)
   2. 在合适的地方断开DTS和RTR信号关于"MODEM"和S7-200的有关问题我们将专题讨论

  ·当PLC的输入点采用PLC本身的24V电源供电时应该注意什么?
    如果您的I/O通过PLC本身的24V电源供电时,在PLC刚刚加电的时候不会立即有电,CPU要领先于输入先得电。这一点对于上电初始化的时候可能有影响,解决的办法是如果初始化程序与开关量输入有关,请延时几毫秒再初始化。

楼主:
 ·在使用TD200的时候信息为什么过一段时间会自动切换到其它的信息?
    在组态TD200的时候,为信息赋予的优先级是降序排列的,第一条信息具有最高的优先权,在使能多条信息的时候,通过上下箭头键可以在多条信息间切换,黑色闪烁光标显示的是当前的信息,如果30秒内不做任何操作,系统会自动切换到优先级最高的那条信息。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能,不是什么错误。如果您想固定显示某条信息,您只要在同一时刻只"使能"一条信息即可.

  ·关于RCV及XMT指令使用时的常见问题:
    1.RCV及XMT指令不能同时有效,如果同时发生则会产生错误,通讯口不能进行新的通讯,需要重新    启动才可以清除错误。
    2. 在用PC/PPI电缆时,发送和接收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这是由电缆本身的切换时间决定的。
    3.关于通讯超时的问题,在SM187.2设为1的时候,并不是超过SMW192的时间值即终止接收,而是只    有接收到首字符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接收才可以自动终止接收,如果收不到首字节,RCV将一    直保持有效。
  · 一点解决办法:
    如果要停止RCV,需要复位相应的SM187.7,但是需要执行一次RCV才能有效,因为只有新的RCV指令CPU才去读SMB
    例如:
    LD M0.2
    RSM87.7,1
    RCV VB99,0
    XMT VB199,0
   在发送之前首先断开接收

  ·2001年后订的TP170A,程序下载不下去?
    这是因为2001年后购的新版TP170A加进了新的功能和Firmware,原来的protool/proV5.2+SP1不能支持这种新功能,所以应升级protool/proV5.2+SP1到protool/proV5.2+SP2即好。

楼主:
·旧的TP170A程序无法下载。怎么办?
    对于MP270、OP170B、TP170A、TP170B等打新出的基于WindowsCE操作系统的操作员面板,因为Protool/pro软件版本不断升级,所以原来旧的TP/OP的Firmware不能与新protool/pro相匹配。所以软件程序无法下载下去,为此应按下列步骤对旧TP/OP的Firmware进行升级:
    1.在新版Protool/pro光盘中,在images\TP170A\V5-2-SP2下找到Ptupdate.exe文件,运行此文件,则   会弹出一个名为“net-ptupdate”的窗口。在菜单“file”?“setting”中设置好通迅接口,如    coml。
    2.在菜单“file”?“open”窗口中选中光盘中所带的“TP170A_V5_2_SP2_23.img”文件,并打开此文   件。
    3.在菜单“file”?“download”中将此配置下载到TP170A中。
    4.重新启动TP170A,然后下装程序。

网友A(2022-02-21):
很不错,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B(2024-01-09):
20年前这可是宝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