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的数据寄存器

楼主(2012-04-22):
 XC系列信捷PLC的数据寄存器 D 全部以十进制来进行编址,各系列的编号请参见对应表格:

   信捷PLC的数据寄存器结构:数据寄存器是用于存储数据的软元件,包括 16 位(最高位为符号位) 、32位(由两个数据寄存器组合,最高位为符号位)两种类型。一个16位的数据寄存器,其处理的数值范围为-32,768~+32,767

   信捷PLC数据寄存器的数值的读写一般采用应用指令。另外,也可通过其他设备,如人机界面向信捷PLC写入或读取数值。

   由两个相邻的数据寄存器组成的 32 位数据(高字在后,低字在前,如D1D0 组成的,D0 为下位,D1 为上位) 。处理的数值范围为-2,147,483,648~2,147,483,647。 在指定 32 位寄存器是,如果指定了低位,如 D0, 则默认其高位为后继的 D1。低位可用奇数或偶数的任意一种软元件来指定,但为方便起见,建议低位采用偶数软元件编号。

网友A:
学习,了解下信捷PLC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B(2019-06-03):
能否对应着寄存器表格来说明下如何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