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识别电机方向

楼主(2012-04-22):
那位前辈高手给我一个PLC识别电机方向的程序或思路算法。用接近开关。或霍尔传感读电机转动。

网友A:
可以实现吗?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A/B两相旋转编码器,接近开关能测量速度,但测方向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C:
常用的就是AB相编码器,方向很容易判断,其他方法就不清楚了

网友B:
突发奇想,能否用两个接近开关(安装紧靠在一起,一前一后),按AB相旋转编码器的模式,进行方向判断?

网友D:
四楼的想法没错,我用过这种方法检测电机正转、反转的圈数。

网友E(2012-08-13):
测电机转速的光电开关价格不便宜,还不如编码器来得快实惠 WWW.ZZHKDZ.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突发奇想,能否用两个接近开关(安装紧靠在一起,一前一后),按AB相旋转编码器的模式,进行方向判断?

很多时候,不方便加编码器,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突发奇想,能否用两个接近开关(安装紧靠在一起,一前一后),按AB相旋转编码器的模式,进行方向判断? 很多时候,不方便加编码器,就是这么搞的

   这个没搞懂, 程序里面需要如何写 ?

网友F:
在转动的圆盘上装几个铁块,用两个接近开关(分别设为A,B)来感应,分3个情况编程,

1、铁块刚好在A,即A通时;

2、铁块刚好在B,即B通时;

3、铁块在A,B,即A,B都通时;

剩下的编程思路,自己在琢磨一下啊

增量型编码器通过内部两个光敏接受管将编码器的转向转化为A相和B相脉冲的时序和相位关系。编码器每转还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如图3-1所示,A、B两点对应两个光敏接受管,A、B两点间距为S2,编码器的光栅间距分别为S0和S1。

当编码器以某个速度匀速转动时,输出波形中的S0:S1:S2比值与实际编码器的S0:S1:S2相同。如果编码器做变速运动,可以把它看成为多个运动周期的组合,那么每个运动周期输出波形的S0:S1:S2比值与实际编码器的S0:S1:S2仍相同。
通过输出波形可知每个运动周期的时序为

我们把当前的A,B输出值保存下来,与下一个A,B输出值做比较,就可以得出编码器的运动方向。用编码器运动角位移除以所消耗的时间,就得到编码器运动的角速度。
如果S0=S1,且S2=S0/2,1/4个运动周期就可以得到运动方向和位移角度,否则要1个运动周期才可以得到运动方向和位移角度。
综上可知,可以通过判断A相和B相的相位关系来判断编码器的正反转,通过Z相脉冲获得零位参考位。
关于增量型编码器的一些技术参数如下:
分辨率:编码器每转提供的通或暗的刻线数叫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每转分度5~10000线。
信号输出:信号输出形式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等多种。其中TTL方波的形式为长线差分信号(对称A+、A-;B+、B-;Z+、Z-)。
信号连接: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一般连接计数器、PLC、计算机。形式有单相连接(用于单方向测速、计数);AB两相连接(用于双向测速、计数及判断方向);ABZ三相连接(用于带参考位修正的位置测量);差分连接(用于远距离传输)。
   增量型编码器在角度测量和角速度测量中较绝对型编码器具有廉价和简易的优点。但存在抗干扰能力较差、有零点累计误差、接受设备停机需断电记忆,开机需找参考位等问题。一般应用在测速、测转动方向、测移动角度、测相对距离等方面。

网友H:
用编码器好一些。

网友I:
要判断方向

1.用编码器。

2.不用编码器,用三个接近传感器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