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测试

楼主(2012-04-22):
测试功能是指用编程器对位元件的强制置位与复位(ON/OFF),对字操作元件内数据的修改,如对T,C,D,Z,V当前值的修改,对T,C设定值的修改和文件寄存器的写入等内容.
  (1)位三菱FX系列PLC编程元件强制ON/OFF
  先按MNT/TEST 键,使编程器处于M(监视)工作方式,然后按照监视位编程元件的操作步骤,显示出需要强制ON/OFF的那个编程元件,接着再按MNT/TEST 键,使编程器处于T(测试)工作方式,确认" "指向需要强制ON或强制OFF的编程元件以后,按一下SET键,即强制该位编程元件为ON;按一下RST键,即强制该编程元件为OFF.
  强制ON/OFF的时间与三菱PLC的运行状态有关,也与位编程元件的类型有关.一般来说,当三菱FX系列PLC处于STOP状态时,按一下SET键,除了输入继电器X接通的时间仅一个扫描周期以外,其他位编程元件的ON状态一直持续到按下RST键为止,其波形示意图如图8-24所示(注意,每次只能对" "所指的那一个编程元件执行强制ON/OFF).
  但是,当三菱PLC处于RUN状态时,除了输入继电器X的执行情况与在STOP状态时的一样以外,其他位编程元件的执行情况还与梯形图的逻辑运算结果有关.假设扫描用户程序的结果使输出继电器Y0为ON,按RST键只能使用Y0为OFF的时间维持一个扫描周期;反之,假设扫描用户程序的结果使输出继电器Y0 OFF,按SET键只能使Y0为ON的时间维持一个扫描周期.
  (2)修改T,C,D,Z,V的当前值
  在M(监视)工作方式下,按照监视字编程元件的操作步骤,显示出需要修改的那个字编程元件,再按MNT/TEST 键,使编程器处于测试(T)工作方式,修改T,C,D,Z,V的当前值的基本操作如图 8-25所示.
  将定时器T6的当前值修改为K210的操作如下:
  监视T6→TEST→SP→K→2→1→0→GO
  常数K为十进制数设定,H为十六进制数设定,输入十六进制数时连续按两次K/H键.

楼主:
(3)修改T,C设定值
  先按MNT/TEST 键,使编程元件处于M(监视)工作方式,然后按照前述监视定时器和计数器的操作步骤,显示出待监视的定时器和计数器指令后,再按MNT/TEST 键,使编程器处于T(测试)工作方式,修改T,C设定值的基本操作如图8-26所示.将定时器T4的设定值修改为K50的操作为:
  监视T4→TEST→SP→SP→K→5→0→GO
  第一次按SP 键后,提示符" "出现在当前值前面,这时可以修改其当前值;第二次按SP 键后,提示符" "出现在设定值前面,这时可以修改其设定值;键入新的设定值后按GO,设定值修改完毕.
  将三菱PLC的T10存放设定值的数据寄存器的元件号修改为D20的键操作如下:
  监视T10→TEST→SP→SP→D→2→0→GO
  另一种修改方法是先对三菱FX2N系列PLC的OUT T10(以修改T10的设定值为例)指令作通/断检查,然后按功能键↓ 使" "指向设定值所在行,再按MNT/TEST 键,使编程器处于T(测试)工作方式,键入新的设定值后按GO,便完成了设定值的修改.
  将105步的OUT T5指令的设定值修改为K35的键操作如下:
  监视105步的指令→↓→TEST→K→3→5→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