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VB在工程应用

楼主(2012-04-22):
 微软公司推出的VB开发串行通信程序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Windows API函数,另一种是用VB支持的通信控件MSCOMM.OCX。利用Windows API函数是通过调用读写等函数来操作串口。两种比较,使用MSCOMM.OCX控件编程方便,具有更完善的发送和接收功能。这里采用了MSCOMM.OCX控件。
  本文根据杭州某包装材料公司原料配料控制系统为背景,简述实现计算机与三菱FX系列PLC通信的实现过程。在工控设备中,人们常常面临着数据采集与管理。作为工厂自动化的三大支柱的可编程控制器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由于其安全可靠,广泛的用于数据采集与控制。生产过程中,要监视PLC内部的数据与运行状况,选用市场上的触摸屏或组态软件,虽然功能丰富,但大都价格昂贵,在一些中小规模的生产场合,人们希望能自己用高级语言开发一个简易实用的通信程序。
   三菱工业可编程控制器(三菱PLC)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前列。项目选用三菱FX2N系列PLC,SC-09电缆作为计算机与三菱PLC通信的连线。连接电缆的9针端连接在计算机串口上,另一端连接在PLC的编程口。
   项目设计主要包括三菱PLC梯形图设计和计算机VB程序、数据库设计。计算机操作系统为Windows98,编程语言用Visual Basic 6.0,数据库选用Access97,梯形图程序在三菱PLC编程软件GPPWIN 软件环境设计。上位机软件实现计算机对PLC内部数据读取、写入参数和保存数据到数据库。
  数据读取子程序:
  Public Function GetData(ByVal StartAddress As String, ByVal GetBytes As Integer, ByVal Hex_Bytes As String) As String
  MSComm1.InputLen = GetBytes * 2 + 4
  MSComm1.Output = STX + CMD_Read + StartAddress + Hex_Bytes + ETX + GetSumChk(CMD_Read + StartAddress + Hex_Bytes + ETX)
  ‘传送数据组成:起始符+命令+首地址+数据位+结束符+和检验码
  GetData = MSComm1.Input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InputLen = 0
  End Function
  如需读取数据,通过调用GetData子程序。参数设置程序可参考读取子程序,只是改变命令而已。
  Access97数据库中包含三个表单,包括参数表、记录表、报警记录表。通过如下子程序是将实际称量值(记录表)更新到数据库:
  Private Sub SaveData()
  Dim i As Integer
  Dim valid As Boolean
  On Error Resume Next
  valid = True
  Data1.Recordset.AddNew
  Data1.Recordset.Fields("dtime") = TimeSerial(OnHour, OnMinute, OnSecond)
  Data1.Recordset.Fields("systime") = Time ‘系统时间
  Data1.Recordset.Fields("get_xl") = LF(1) ‘小料当前称量值
  Data1.Recordset.Fields("get_fjs") = LF(2) ‘方解石当前称量值
  Data1.Recordset.Fields("get_cs") = LF(3) ‘长石当前称量值
  Data1.Recordset.Fields("get_sys") = LF(4) ‘石英砂当前称量值
  Data1.Recordset.Fields("get_cj") = LF(5) ‘纯碱当前称量值
  On Error Resume Next
  Data1.Recordset.Update ‘更新数据库记录
  Data1.Recordset.MovePrevious
  End Sub
  程序中,LF(i)变量对应为图二系统参数表单中实称值。
  保存参数子程序只是对数据库操作,程序结构可参考以上子程序。
  上位机与PLC通信质量的好坏,对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影响极大,因此,编写程序时,除了在两者之间的通信协议上保持绝对一致和采取相应的容错技术外,还要考虑系统的整体容错技术,防止系统的不正常。
  三菱FX2N系列PLC编程口通信协议如下:
  波特率9600,偶校验,8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
  在新建工程的表单上添加MSCOMM.OCX控件,初始化程序: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选择COM1口
  MSComm1.Settings = "9600,e,7,1"
  End Sub

网友A:
使用VB成本要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