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识别电机方向的程序

楼主(2012-04-22):
PLC识别电机转动的方向的程序。

网友A:
现在的PLC多少是可以加编码器的,用编码器的AB脉冲就可以了,而且可以测转速、位移

网友B:
电机编码器返回的信号,通过它可以识别电机的方向

网友C:
如果只是用PLC判断电机旋转方向,为节省成本,建议用两个光电传感器,根据触发的顺序不同,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