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PLC与PLC之间以太网通讯的组态

楼主(2012-04-22):
AB的PLC与PLC之间以太网通讯的组态

AB的PLC与PLC之间的以太网通讯必须要用RSNetWorx for EtherNetIP进行组态吗?
这两个AB的PLC之间要实现以太网通讯,在RSLogix5000开发环境下,要把另一个以太网模块加到本地的以太网中吗?
这样的以太网通讯,是使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还是使用Logic菜单下面的Map PLC/SLC Messages模式?

1、AB的PLC与PLC之间的以太网通讯必须要用RSNetWorx for EtherNetIP进行组态吗?

回答:必须要用RSNetWorx for EtherNetIP进行网络规划,然后要把生成的网络规划文件所在的路径写在RSLogix5000开发环境下的网络配置里面。

2、这两个AB的PLC之间要实现以太网通讯,在RSLogix5000开发环境下,要把另一个以太网模块加到本地的以太网中吗?

回答:是的,并且需要设置地址

3、这样的以太网通讯,是使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还是使用Logic菜单下面的Map PLC/SLC Messages模式?

回答:是使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

网友A:
自问自答,模式不错。。。。。。

网友B:
真是有才啊,自问自答,模式不错

网友C:
支持,自问自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支持,自问自答

网友E:
要使用PC怎么样和AB的PLC进行以太网连接呀

网友F(2012-09-23):
说的有点简单,没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G:
用以太网不用做网络规划吧……但RSNETWORX FOR ENTNETIP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下用的

网友H(2013-06-08):
我没有用以太网 网络规划 几台PLC都可以通讯上啊

网友I(2015-08-08):
有具体使用方法吗?需要!!!!!!!

网友J(2020-01-31):
有没得具体方法, 大神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啦!

网友K:
請問,有RSNetWorx for EtherNetIP軟件提供學習嗎?

网友K:
回答非常簡單明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