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故障

楼主(2012-04-22):
最近实验室直流装置报故障!F067

网友A:
网上有说明书下载一个看看吧,我的找不到了。参数太多了也记不住。

网友B:
整流器冷却故障。

网友C:
有没有冷却风机,转不转?

网友D:
装置超温故障,参r047故障值进行故障定位。

网友E(2012-07-04):
你的装置是多大的啊?检查风扇或者风机 ;电源板上面有两根独立的黑色的线,这个就是温度检查信号线,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虚接问题;或者温敏电阻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