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PLC程序里面的问题

楼主(2012-04-22):
三菱PLC程序里面数据寄存器的值电脑改不了??哪们大侠碰到过没。。。。。。。假如T0 D200

网友:
不熟悉,不过有的特殊内部数据寄存器应该不能更改,比如高速计数器的经过值,可以读,但不能更改,仅供参考。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
不熟悉,不过有的特殊内部数据寄存器应该不能更改,比如高速计数器的经过值,可以读,但不能更改,仅供参考。
内容的回复:
不是 就是普通的寄存器 里面用到的不能改 没用到的自己改个D值就可以改数据

网友A:
本人菜鸟创建了一个群,目的是聚集工控爱好者,想在群里更方便的让各位工控爱好者直接的交流学习,当有疑问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帮助。群号:189679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