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的一个台达DVP-EH2程序,不能生成状态步进梯形图?

楼主(2012-04-23):
求教:我的一个车间设备上的台达DVP-EH2程序(见附件,程序控制一个液压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一个液压截止阀,一个气动二位五通电磁换向阀),不能生成状态步进梯形图,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在哪里

程序共614步,设备上调试通过,手动、自动切换可用,但有个问题是:例如状态步从S20走到S21时,S20中被SET指令置位过的Y10会被马上复位。所以猜测是程序不能构成完善的状态步进梯形图所致。

网友A:
樓主,Y10有OUT輸出,又有SET輸出,恐怕不妥吧.

网友B:
你那set s20最好也用上升沿触发!要不执行到s21时,s20是不会复位的!!!!

楼主:
对:sophymei关于樓主,Y10有OUT輸出,又有SET輸出,恐怕不妥吧. 内容的回复:

out y10和set y10分别处在主程序段和步进程序段中,这个不构成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