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断路器的型号及其含义是什么? DZ47L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23):
低压断路器的型号及其含义是什么? DZ47LE是什么意思?

网友A:
DZ47是型号:DZ47系列小型断路器(以下简称断路器),是一种具有过载与短路双重保护的限流型高分断小型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电压230V/400V,额定电流至63A及以下的电路中,作为线路过载和短路保护之用。同时也可在正常情况下频繁的通断电器装置和照明线路。
   DZ47LE则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小型断路器拼装漏电,也就是一个小型断路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C45,与一个漏电脱扣器拼装在一起,然后进行铆合。就成了一个DZ47LE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B:
不同厂家生产的的断路器有不同的型号!DZ47LE是正泰生产的一种微断,LE是漏电保护;

网友C:
   DZ47是型号:DZ47系列小型断路器(以下简称断路器),是一种具有过载与短路双重保护的限流型高分断小型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电压230V/400V,额定电流至63A及以下的电路中,作为线路过载和短路保护之用。同时也可在正常情况下频繁的通断电器装置和照明线路。
   DZ47LE则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小型断路器拼装漏电,也就是一个小型断路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C45,与一个漏电脱扣器拼装在一起,然后进行铆合。就成了一个DZ47LE的漏电断路器。
   这些我都是在一本报告上看到的。中国低压电器网http://www.dydq.com.cn/写的《中国低压电器行业市场、产品、标杆企业研究及投资预测报告》http://www.dydq.com.cn/zhuanti/hangyebaogao/hbjs.html,上面分析的很全面,有时间可以去看下

网友D:
外国型号就不同了。比如施耐德的类似断路器为C65。

网友E(2012-06-24):
引用 网友D:
外国型号就不同了。比如施耐德的类似断路器为C65。

网友F(2012-11-09):
DZ47LE断路器是用于交流50/60HZ,电压230/400V,额定电流32A以下的电路,可做电路的短路、过载和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