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速度降下来伺服电机走的位置有变化(脉冲数没变)

楼主(2012-04-23):
总的脉冲数没变 5k时走的很准 换成别的速度就不准了 能差30°。

用不尽就没问题。

西门子200PLC本体发的脉冲

J2S的三菱伺服。

楼主:
用步进就没问题。打错了字。

网友A:
一个脉冲,步进电机就走一步,所以脉冲数,不变,步进电机走的位置就不变,

脉冲数没变,速度降下来了,说明运行的时间长了,有可能会产生精度问题吧

网友B:
都是高手喔,仰望啊,厉害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高手喔,仰望啊,厉害厉害

网友D:
我这里低速时,一个方向准,一个方向不准(频率越低越不准,大于2K就准了)。

网友E:
是不是和参数调整的有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