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伺服同步

楼主(2012-04-23):
各位大侠们好,本人才学疏浅,请教各位大侠们一个问题,希望各位不惜赐教!

经常看到一些进口机器上面,用到两轴伺服同步驱动,就是没搞懂,怎么控制能做到绝对同步,或者当其中一台出现故障时,怎么防止出错呢

网友A:
双驱同步要看同步程度的要求,没有绝对同步。要求不同,实现方案不同,成本不同。

至于故障,原则上只要一个故障了,都得停机,双驱同步不是冗余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驱同步要看同步程度的要求,没有绝对同步。要求不同,实现方案不同,成本不同。 至于故障,原则上只要一个故障了,都得停机,双驱同步不是冗余驱动。

你好啊,版主,有个问题请教下您,怎么联系您啊

楼主:
对:波恩关于双驱同步要看同步程度的要求,没有绝对同步。要求不同,实现方案不同,成本不同。 至于故障,原则上只要一个故障了,都得停机,双驱同步不是冗余驱动。内容的回复:

大侠您好,冲床用双伺服来驱动冲头,这样的机构能实现同步吗?毕竟冲击力非常大,担心其中一台出现故障的时候,那就挂了

网友A:
to "deke": 有问题,可在论坛回帖,会有更多的朋友帮你想办法,出主意。

网友C:
故障信息共享保证同时停机。

双轴同步都是相对而言的,指令上同步没问题,但是执行时微观上还是有差异的,只要满足加工要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