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三轴运动控制选型

楼主(2012-04-23):
想做个三轴运动控制系统,用工控机、数控头、plc那个方案好,各有什么优缺点?望行家指导。

网友A:
那要看你的运动要求了,如果只是调速或定位,普通PLC应该就够了。如果还有运动轨迹要求,或是同步、电子凸轮之类的要求就复杂一点。不过,你列举的不是三个方案,是三类方案,无法笼统的对比优缺点。

楼主:
多谢刘工回答。是有运动轨迹要求的,要求xyz三轴可做不规则图形,最好可以用cad作图(不是必须)输入图形,这样用户也可以编程。我想了解下三类方案工控机、数控头、plc+运动模块做出系统的大约价格、制作的难易程度、以及性能上的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上太经典了,文化差异。

都看见2条了?这不是刘岩利的风格吧?!

楼主:
上面我回答时没有显示文化差异这个回答,是刘岩利另一个回答。才看到这个,而且那个回答没了,怎么回事?

这个回答感觉某人高高在上啊。无语了

网友B:
已从bug中恢复!

网友C:
      这个问题可能太复杂也可能太简单,所以没有几人真正回答。我不太懂回答可能有错误,不过自己认为正确。说到哪个方案好我觉得在性能上工控机最好数控头次之plc最后。价格上也是工控机最贵数控头次之plc最后。编程方面工控机最复杂数控头最简单plc一般。以上三点也是对比的优缺点。说的如果不对请专家指正也对大家有帮助。到这来发文章的有如下几种人:1   学习的    2  帮助别人的    3  发广告的

      我是来学习的不过我看 1  楼的回答感觉这人不地道。本来在百忙之中回答问题应该表示感谢,文中回答前半部分也说得过去,后半部说(你列举的不是三个方案,是三类方案,无法笼统的对比优优缺点。)是不是有些吹毛求疵。我说列举的即是三个方案也可以说是三类方案。

网友A:
在下的回复很让人反感啊。不过,以在下的水准,面对这样的问题,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上面 xuexilaile 从性能、价格、编程难易三个方面对三类方案列出了大致的顺序。我也逐个探讨一下,说说我为什么列不出这样的顺序。

编程方面,用现成的数控最简单,这应该没有问题。而两外两类方案则很没谱。编程是复杂还是简单,是取决于要实现什么和有什么基础。在工控机上可能使用不同的软硬件开发环境组合,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当然成本会很高),系统其它方面要求(比如界面)不高,那么编程可以并不比数控复杂多少。而PLC的编程,软件环境可能差异不是很大,但是硬件(比如配了什么样的功能模块),对编程的工作量同样影响极大。对于上面描述的应用要求,如果一定要用PLC实现,编程恐怕不一定比用工控机+运动控制板卡+组态软件容易

价格方面,要能实现三维任意轨迹运动的PLC配置,也不一定会比工控机便宜了(这真的不该是PLC的活)。而数控的价格,也有着好大的空间,对运动的性能要求有多高,就要选多贵的数控。相对而言,我觉得工控机的方案成本波动幅度可能比较小。

性能上,一般来说在运动性能方面,应该是现成的数控比较好,但是这依然是具体选型和开发者能力以及工程要求决定的事情。一般人用工控机自己编程,做一个通用三维的加工机器,做得性能比西门子、发那科还好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对运动有特殊要求,在某个细节上比低端数控更符合工艺要求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要求xyz三轴可做不规则图形,最好可以用cad作图”,PLC的方案个人倾向于议放弃,不是一定做不出来,而是即使做出来的成本也不会低,性能不会高。但是这依然不可能是很准确的建议,因为这个要求还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也许PLC还是有机会的。

我自认是个做技术的,技术的本质就是细节,没有细节,就没有技术可谈,这种想法不一定正确。也许 xuexilaile 那样,虽然不一定很精确,但是大致有谱的答案对于初学者才是有意义的。正如中学物理老师只说质量守恒、能量守恒,假装不知道质能转换。

楼主:
感谢所有热心回答的朋友,你们的回答都对我都有帮助。目前已经做了plc+运动模块。如果成本可以接受另两个方案也想做。我们老板是想针对不同厂家需要做不同的电控。

网友D:
plc+运动模块有很大的局限性。

打个简单比方,一般运动控制都需要手动精确调整伺服电机的位置,在CNC是用手轮来实现的,但在PLC中一般不能接手轮,特别是在对刀的时候。

其实现在有些国产的CNC的成本比plc+运动模块的成本低,但功能却强大很多了,而且编程也特别方便,最重要的是还能直接接手轮哦,对刀的时候很方便。

楼主:
对:robotics30关于plc+运动模块有很大的局限性。打个简单比方,一般运动控制都需要手动精确调整伺服电机的位置,在CNC是用手轮来实现的,但在PLC中一般不能接手轮,特别是在对刀的时候。其实现在有些国产的CNC的成本比plc+运动模块的成本低,但功能却强大很多了,而且编程也特别方便,最重要的是还能直接接手轮哦,对刀的时候很方便。内容的回复:

下一步正想用cnc呢。请介绍下性价比高的品牌

网友E:
可以用一些国内自主研发的一些嵌入式的控制器,它集合了PLC,cnc和运动控制卡的功能,价位也不贵。

网友C:
我的名字是学习来了。虽然对技术不是很精。但我能正确认识自己。而刘岩利在上面回答中把自己抬的很高,我怎么感觉是个技术一般,只会纸上谈兵的。看看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uid=6-8252-E146430C7B30就知道了。在04—24 11.17回答中,明确指出不懂装懂,对初学者误导。在04-29  回答钳形电流表问题里更看出他是个没有工作经验还不懂装懂的学者。那篇文章楼主阐述很明确。还让人去查这查那。我也求求别再误导初学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