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WINCC归档的历史数据

楼主(2012-04-23):
WINCC归档的历史数据,只能看到7天,之前的就看不到了,
 硬盘够大,设置的条目数也够多,增加了也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把日期设置长些,或者先把以前的数据删掉一部分,然后重启下服务器

楼主:
日期已设长了,没用。以前的数据自动删了,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