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系统经常烧可控硅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4-23):
有一个直流驱动系统是6RA27  250A的装置。在镗床主轴上用。工作电流又不是很大。可是莫名其妙的经常烧可控硅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可控硅烧之前,保险有没有烧,应该保险起作用的。

楼主:
保险没起作用,现在换了一组保险。原来用的快熔肯定是假的。从没烧过。

网友B:
服了,装置没有限流保护,你讲可控硅是假的我信。。。

楼主:
限流肯定是有点。没有限流就不是这个现像了,高速启动它也没有烧。就是用着用着突然就坏了。

网友C(2012-06-12):
做下电流环自整定  看看比例增益是不是太大了  如果太大 也可能是电机问题

网友D: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大家探讨吧!(1)、看看比例增益是不是太大了,如果太大响应过快,可能会烧毁可控硅。(2)、检查一下直流控制系统是否做了接地,接地不好也会烧可控硅。(3)、检查一下电气线路,是否有交流电压混入直流电路里。(4)、最后就是检查一下你用的动力电是否稳定,波动大不大。就这些吧,仅供参考啊。

网友E:
可控硅等功率器件有其使用寿命,到了年限就会先后损坏,观察可控硅模块的散热,根据本人经验底板整体散热的模块耐电流冲击更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