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文本通讯

楼主(2012-04-23):
信捷文本在和永宏plc连接时只能选择MA,那么这样是否能和B1Z型号的连接吗?

网友A:
我觉得选用信捷的文本,最好也选用信捷的PLC,这才叫绝配么,B1Z型号这个型号你问他们支持Modbus-RTU否,支持的话就可以通讯的。

网友B:
可以的,B1Z只是性能、容量上有改变,port口的通讯协议没有改变,通讯口还是圆头4口的,和FBs系列的协议相同,所以可以通讯的。

网友C: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2323494600001

网友D:
找个老师教你吧,不知道啊

网友B:
对:小小太阳wahaha关于呵呵,楼上太经典了,文化差异。 内容的回复:

怎么变成这句话啦???我发的不是这个啊?

网友E:
可以通讯的

www.ytleader.cn

楼主:
谢谢你们

字数不够多打点

网友F(2012-06-08):
OP320-A不能用115200波特率和永宏PLC通讯的问题修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