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全行程时间要求对系统的影响

楼主(2012-04-23):
不知道为什么有电厂对现场配套阀门的全行程时间要求那么严格,希望有明白的师傅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一般的切断式的阀门状态的转换越快,对于工艺的控制越好,但是对于阀门的要求越苛刻。如果是调节阀全行程所用的时间越短,对于执行机构的灵敏度越高,其对于整个控制系统的时间滞后性越小,对于重要的工艺控制质量越好,但阀芯已经阀体受到的不平衡力的冲击性越强。

网友B:
   这个一般是要求阀门的动作速度要快!也这是工艺质量的体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切断式的阀门状态的转换越快,对于工艺的控制越好,但是对于阀门的要求越苛刻。如果是调节阀全行程所用的时间越短,对于执行机构的灵敏度越高,其对于整个控制系统的时间滞后性越小,对于重要的工艺控制质量越好,但阀芯已经阀体受到的不平衡力的冲击性越强。

网友D: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2323491100001

网友E:
你所说的应该是电动阀门,可以是全开全关的,也可以是全行程调整的,阀门全行程时间是确定阀门特性的一个指标,有的系统在阀门调整时,要求阀门的全开和全关时间,实际上是对所调整介质的量进行控制,以达到对此介质量的精确控制。再有就是系统要求,对介质的最大量和最小量的时间差有严格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本人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