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动机转子开路分析和保护措施。

楼主(2012-04-23):
电动机启动时缺相的话,会发出异常声音,电机无法启动.
如果电机在运行时缺相的话,电机也会发出异常声音,而电动机会因为惯性的作用下继续运转,如果不立即停机,而继续运转的话,电机的绕组会被烧坏.因此需在电动机的控制电路设置断相保护.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停运时,如果有一相绕组开路或电源有一相断开(或缺相).当启动电机时,绕组产生的磁场可分成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旋转磁场,它们与转子作用产生的转矩也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因此启动转矩为零而不能启动.
  在运转时缺相,绕组产生的磁场也可分为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旋转磁场.但与电动机转向相反的旋转磁场与转子间的相对转速很大,在转子中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和电流的频率差不大是电源频率的几倍,转子的感抗很大,故决定转矩大小的电流有功分量很小,所以逆向转矩远小于正向转矩,因此,电动机能继续运行.
  但是,应注意,这时电动机它的功率只是额定功率的一半左右,如果额定负载不变,这时的电动机绕组间的电流必然会超过额定电流,将使电动机外壳发热,长时间运行会烧毁电动机.如发现这样的情况应能正确的判断出此时的情况,因为,此时的电机温度\电流\声音等都会与正常时不同.

网友A(2012-10-26):
标题是绕线电动机转子开路分析和保护措施, 分析的却是Y型电机的定子缺相问题。二者还是有差别的,请搞清楚,不然误导人的!

网友B:
起重上 大小车有一种专门的串电阻调速方式    转子回路串接RK电阻, 其一档就是转子有一相开路。

所以楼主不要误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