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旋转编码器手动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2-04-23):
现使用PLC为FX3U-32MT,编码器的A相接X3,B相接X4,请问如何在程序上实现手动旋编码器使步进电机正反转,请各位大侠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PLC没有对应的指令直接使用的话,那么这个功能属于一个高端的编程了。

网友B:
楼主所述的旋转编码器,实际上应该被称为电子手轮,通常应用于机床进刀等,本人想象可能是手轮在旋转的同时,输出与手轮相等的角度。

如果真是这样,对PLC的要求也就没什么特别之处,普通的PLC就可以胜任。

网友C:
如果一个方向运行比较好实现,PLC两个端口协调发高速脉冲好像不好编程

如果只为了手动旋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把手动旋编码器直接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上就可以实现正反转

网友D:
如果只为了手动旋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把手动旋编码器直接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上就可以实现正反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为了手动旋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把手动旋编码器直接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上就可以实现正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上太经典了,文化差异。

经典个pi!应该是工控网太神奇了!本人根本没发上述的贴子,被网络高手改了,见以下附图:

网友F:
你想把这个编码器做电位器用吧

网友F:
控制这个能实现的真是好主意啊

网友G: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功能,根据技术内容判断正反。。。。。。。。。

网友H: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3/2012030214062600001-1.shtml

网友I:
如果只为了手动旋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http://www.jdsc35.com

网友J:
根据提供的输入接点,可用双相计数器C253的对应的特殊继电器M8253的ON/OFF来实现

网友K:
对:yuyuanqiang关于根据提供的输入接点,可用双相计数器C253的对应的特殊继电器M8253的ON/OFF来实现内容的回复:

网友L:
用不着PLC。。。。。。。。。。。。。。。。

网友M:
老板,有点技术含量,我觉应当首先要判断编码器A与B的相位,是A在前还是B在前,以确定是正转还是反转,其它应该就简单了,脉冲输出(包括频率)+是否输出反转信号

网友N(2015-11-10):
兄弟输出方式信号是否接收出信号,才能确定,www.hrskj.com/15948234973

网友O:
好难啊 表示做不到,请赐教

网友P(2016-06-01):
用高速计数输入,走绝对位置

楼主(2012-04-23):
求助帖
20分-已结帖
现使用PLC为FX3U-32MT,编码器的A相接X3,B相接X4,请问如何在程序上实现手动旋编码器使步进电机正反转,请各位大侠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2017-10-11):
楼主做出来了么?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最近正在打算做这方面实验,楼主可否分享一下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