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指令中的数据寄存器用法

楼主(2012-04-23):
在FX 的PLC中,在定位指令的应用中,会有用到数据寄存器。当使用的为32位时,数据寄存器就有二个。例如:当在进行原点回归时,PLC的脉冲数会寄存在数据寄存器中D8140,和D8141中,其中D8140为低位,D8141为高位。

请问:这里高位和低位怎样区分?它们间有啥区别?

                                             谢谢!

网友A:
数据超过了16位就会溢出,而溢出的数据就存放在D8141当中。  在这里的高位是指高16位和低16位。

网友B:
如同楼上所说,两个16位的数据寄存器,组成32位的寄存器,寄存器编号小的存放低16位;

例如,(D0)=H000A、(D1)=H0010,组成的32位数就是(D1D0)=H0010 000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同楼上所说,两个16位的数据寄存器,组成32位的寄存器,寄存器编号小的存放低16位;例如,(D0)=H000A、(D1)=H0010,组成的32位数就是(D1D0)=H0010 000A。

正解!

网友D:
高位低位吗……

这个数那个是高位那个是低位啊?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