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中断响应时间

楼主(2012-04-23):
我最近在做个项目,实时性要求比较高,我想知道西门子PLC中断响应时间大约多少,就是从中断上升沿到来到开始调用中断程序,需要多少时间,有谁用示波器测过没有。

网友A:
看过手册上说的执行时间了吗?先在这个级数上考虑项目的可行性。不需要用实际数据看的。中断程序还涉及很多运行时间。

网友B:
中断响应,你就尽量往坏处想。因为中断必须等到当前指令执行完之后再响应,少数指令执行时间长达1ms。谁知中断发生时,是那条指令正占有CPU。

以上转自西门子官网S7 200论坛版主yanxiao的发言

网友C:
没注意过,看来以后得多留意

网友D:
应该是根据中断的优先级别执行,很多优先级是立即执行的

网友E:
示波器测试过,中断进来,然后立即输出,至少滞后500us,S7-200的外部中断不是优先级最高,所以不会很快

网友E:
示波器测试过S7-200,中断立即输出,滞后至少500us,因为外部中断不是中断级别优先级最高,所以不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