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A5 驱动器的设置问题,请教各位大师,谢谢了

楼主(2012-04-23):
我现在的问题是,松下A5 中惯量3KW电机和1.5KW电机,丝杆传动的XY工作台,在进行切割圆运动时发现并不是很圆,打电话问松下客服告知需要调整刚性,把刚性调到了13,默认11,发现圆的真圆度勉强可以接受,起刀点的地方还是很明显看得出来有问题,但是感觉电机在切换正反转的时候有很强的撞击感,貌似刹不住车一样,而且有摩擦声,但不知道调整哪个参数可以把这种撞击感消除掉。

应客户要求又调成了11,但出现Y轴在工作后,位置有偏差的问题,因为Y轴在底下,受重比X轴要大。把Y轴的刚性调到13,客户反应又说圆变成了扁的,Y轴的方向明显圆的直径比X轴方向直径大一点。。。唉,难搞啊。现在又把X和Y轴伺服的刚性都调成了11,其它都没动,是自动调整增益模式。但电机在切换正反转的时候仍然有撞击感,不知道怎么消除,

我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实在没办法解决,求助各位。谢谢各位~~

=================================

前几天我经过各位大师的指点,调整了下设置,切割圆基本可以,但现在出现切割斜线时有波浪纹,像锯齿状,切割正方形和长方形就没有,请教下各位大师,要怎么处理呢,谢谢各位~~

网友A:
但不知道调整哪个参数可以把这种撞击感消除掉。

这多半是机械问题,不是调驱动器参数能消除的。驱动器上能做的事情就只有降低刚性了(匹配机械状况)。

网友B:
圆度的由XY两轴的响应一致性决定。XY轴位置环增益一般设成一样的,响应的一致性由速度环增益匹配。

网友B:
楼主在后台的留言已看到,但无法回复。

有问题可继续在本版发帖回帖,会有很多的网友出手相助。

网友C:
如果只是伺服不匹配导致的圆度问题,只要调x、y轴的其中的一个轴的速度前馈值就可以了,适当提高或减少速度前馈值,然后看圆度的变化,如果增加前馈值可以改善圆度,那就持续增加前馈值,直到圆度不再改善为止。注意:在改动速度前馈时,要先把伺服设置成手动参数调整模式。另从你的叙述看应该机器上还有一些其它问题。

网友D:
刚性参数还是尽可能高的好,并且务必保证联动各轴的一样,至于启停时的撞击感是速度规划的问题,即需要降低上位的加速度,加加速度等。上位改不了的话可以用用松下A5的214号参数(振动抑制功能)

网友D:
另外还是尽量不要用自动增益了,在手动增益模式下提高速度环增益,降位置环增益(务必保证各轴位置环增益一样)也是很好的办法!

楼主:
这几天比较忙,首先感谢楼上波恩 taoden qlizhiwei9 刘岩利 各位大师的帮助,我按照各位大师的方法通过实验,效果是好了不少,圆度至少可以接受,但现在出现切割走斜线的时候工件上面很多锯齿,走平行线又没有这个问题,我用手去感应,发现走斜线的时候有抖动感,所以造成工件上面有锯齿这个问题,。不知道还可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再次感谢各位大师帮忙

楼主:
各位大师继续求教,先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比较忙,首先感谢楼上波恩 taoden qlizhiwei9 刘岩利 各位大师的帮助,我按照各位大师的方法通过实验,效果是好了不少,圆度至少可以接受,但现在出现切割走斜线的时候工件上面很多锯齿,走平行线又没有这个问题,我用手去感应,发现走斜线的时候有抖动感,所以造成工件上面有锯齿这个问题,。不知道还可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再次感谢各位大师帮忙

锯齿状,增大分辨率吧,只能减小锯齿状,而不能完全消除,等专业高手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锯齿状,增大分辨率吧,只能减小锯齿状,而不能完全消除,等专业高手解释下。。。。。。

谢谢谢谢,是不是和机床有关系呢,。但我感觉还伺服没有调好,是不是需要看波形图来分析

楼主:
是不是X,Y轴联动时产生共振呢,要怎么消除这样的共振》?

楼主:
机器刚性不好,有什么办法调整伺服能达到好点的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