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练习

楼主(2012-04-23):
如何实现按下启动按钮,启动指示灯马上点亮。松开启动按钮后,指示灯在3秒后自动熄灭。那位大哥知道这个程序怎么编,谢谢赐教。

网友A:
这个就行

这个就行,你看看行不。。。。。。。。。。

楼主:
可以的  非常谢谢

网友A:
不客气,碎碎个事。。。。

网友B:
这个是PLC里面的定时器功能就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PLC里面的定时器功能就可以实现

网友D:
很简单啊,启动置位Y,启动的下降沿置位中间点M,M点驱动定时器T开始计时,T到了之后复位Y。

网友E:
用延时断开定时器比较容易做。

网友F:
呵呵,楼上太经典了,文化差异

网友G:
呵呵,楼上太经典了,文化差异 。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用延时断开定时器比较容易做。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东山脚下是哪里人啊?听着好熟悉!

网友K:
呵呵 有意思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网友J 内容的回复:网友A是哪里人啊?听着好熟悉!

山东人,在陕西上学,所以会陕西话,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呵呵,楼上太经典了,文化差异

陕西话,哈哈,也是学了点皮毛

网友N:
挺好的程序   简单明了  逻辑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