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R-J2-200A伺服

楼主(2012-04-23):
第一次用三菱的伺服,驱动器型号三菱MR-J2-200A。

我是用OMRON PLC 脉冲输出是集电极式输出控制,位置控制方式  (正脉冲与反脉冲)

伺服这边CN1A是接线是     11 接 +24V

                                     2   接 脉冲0(PLC输出)

                                     3   接 脉冲1(PLC输出)

                                     10 接 0V(PLC输出公共端)

伺服这边CN1B是接线是     3-13短接          15-5-16-17-10短接

                                     驱动器               电机

伺服这边CN2是接线是   18、19、20     接      S

                                 2、11、12     接      R

                                              7     接      C

                                              17     接     D

                                             9     接     F

                                              1    接     G

按以上接线,调试时我PLC发一串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看到电机微动了一点,接着马上报AL20 试了多次多是这样,查了一个手册是编码器接线问题,编码器接线也是按说明书上接的,望高手能帮忙解决。

网友A(2012-05-31):
那就真还是你的编码器接线有问题!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