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MR-J3-10A的原点回归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4-23):
第一次使用绝对位置系统,用FX3U PLC控制,进行原点设置。将PA03设置成0001后,断电重启,显示“AL 25”报警,应该是正常的,因为第一次原点信息是丢失的。然后断电再接通电源,显示“AL 9F”或者“AL 92”报警,查了一下是电池报警。再断电重启又显示“AL 25”,然后再断电重启显示“AL 9F”或者“AL 92”,如此循环……

我的伺服和电机都是新的,电池也是新的,买了三个电池都试过了,都会出现电池报警。但是我用万用表量了,有3.6V的电压,应该没问题的。电池线就那么两根短线 实在没什么检查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呢?

我想问一下原点回归指令DSZR或ZRN指令应该在哪个环境下执行?是在伺服出现“AL 25”报警的时候吗?  但是报警的时候,主电路是断开的,电机怎么操作都不会转,而原点回归指令是要发出脉冲,电机是要转的才对。那是不是应该断电重启后再进行原点回归指令呢?但是断电重启后出现电池报警,电机还是不会转啊。所以不论重启多少次,电机都不转。  我测试过了,DSZR或ZRN指令两个都试过了,指令都能执行完,但是电机不转,“AL 25”的报警一直存在,就说明原点一直没有设置成功。

 哎,第一步就卡了很长时间,所以想上网求助各位高手大牛,望知情者给予解答,感激不尽!!!     本人QQ:814938467

网友A(2012-05-25):
兄弟,首先建议您!伺服重启的次数不要太多!间隔只是10分钟!每小时重启伺服驱动器的次数不要超过6次,因为重启次数频繁会导致内部再生电路故障。电池的使用寿命是比较长的,如果都是三菱原装电池那么你就重点考虑参数设置正确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