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从变压器到车间能降多少电压 求老师

楼主(2012-04-23):
今天从变压器到车间也就100米的距离 120的铝线 有两台注塑机2台大概17个千瓦 电机两台大概10千瓦 办公室用电很少 没有空调只有6台电脑 另外一个车间用设备也就10KW 总共也就70个千瓦  以前没开设备时 车间电压400多点 设备开了就70个千瓦 可是今天电压自由380V 电压是不是将的有点多 不应该将20V吧到晚上设备不开的时候 又到400V多点 请问老师 会不会有问题啊

楼主:
请老师给说下。。。。。。。。。。。。。。。。

网友A:
一般允许5%的压降吧。

网友B:
压降有点多了啊,感觉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降有点多了啊,感觉有点大了。

我也感觉有问题

网友C:
380V-400V之间正常,放心使用。

网友D:
线路电流有多大呢?用得着选这么大的导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路电流有多大呢?用得着选这么大的导线吗?

以后还要上设备啊

 为什么楼上的回复都变成了(呵呵,楼上太经典了,文化差异)

网友E:
表面上看有20V的电压降,其实很正常,压降大约只有10V左右,甚至还不到10V。

白天,大家都在用电,变压器的进线电压自然也就底,肯定达标不到10000V,估计只有9800V左右,那么出线电压也只能为390V,390V再送到现场,按10V的电压降,不就是380V?

而到了晚上,大家都不用电,变压器的进线电压自然也就高,按10000V考虑,那么出线电压就是400V,由于晚上所有设备已经停止运行,近似的等于没有压降,也就意味着现场电压仍然保持400V?

网友F:
主要问题可能是白天高压进线的电压低,到了晚上进线电压升高

所以才会这样,120的铝线这点负载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G:
这点电压降属于正常的不用担心。

网友H:
3%的变化非常的正常,正常输电变压器出来标准400V,到用户380V可能会高些。到了都不用电时400V很正常,这时单相电压230V。

楼主:
谢谢 各位了 好人终会幸福平安

网友I:
【正解】deltaU=I*(ROU)*l/S=j*(ROU)*l,其中deltaU为线路压降,I为线路电流单位安培,ROU为电导率,对于铜导线ROU=(1/58)欧*平方毫米/米,l线路长度单位米,S导线截面积单位平方毫米,j导线电流密度。可以根据导线的安全载流量除以导线截面积计算。我们这里只做估算j取2安培/平方毫米,对于铜导线每千米压降约为34V.如果线过细。压降还会比这个更大!所以远距离传输,不能用低压传输!

楼主可以按以上公式对车间的负荷压降进行校验,铝导线电导率取1/35欧*平方毫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