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瞬停再起动

楼主(2012-04-23):
可逆轧机,主机欧陆590突然停机,又立即起动,卷机不停。请高手赐教,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个不太好说,有可能是有590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控制的问题。

网友B:
多数是给定值突然没了,然后又有给定值了,A4给定的回路中有继电器的触点接触不好造成

楼主:
速度给定是数字式输入。在—天的时间里,偶尔出现1~2次故障。

网友C:
无故障的话,区分外部接触器是否断开,是启动信号闪断还是给定瞬间为零。

网友B:
问题有没有解决呀,我们都非常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