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我解释一下三菱PLC TOP TO FROM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2-04-23):
——/M8002    /——TOP   K1  K0   H2000  K1

——/M8002/---TO   K0   K0   H1222   K1

——/M8000/——FROM  K0  K5  D210   K4

有哪位高手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或者说我想我D210的值变大该怎么去改这里面的参数

网友A:
D210里的值是從特殊模塊中讀出來的

FROM是讀出

TO是寫入

网友A:
我不知道樓主的特殊模塊是什麼

所以不知道編號k0的特殊模塊中k0,k5各是什麼值.

編號k1的特殊模塊中k0又是什麼值,這三個暫存器

中的值有什麼關聯?就不太確定如果改變H2000,

H1222,會不會改變D210?

楼主:
谢谢  那TOP和TO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TOP和TO是一个意思吗?

作用是一樣的,只是TOP是在M8002 ON的上升沿執行一次,而TO是在M8002 ON的期間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