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23):
仿真出现这样的提示,我需要在那里设置呢

网友A:
你的图片有点小,看不清楚

网友A:
端口被占,你这是哪种PLC啊,应该在选端口的地方,就是PG/PC那个地方,不同的PLC好像不一样

网友B:
欧姆龙的,每个品牌、型号都不一样的,楼主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C:
你的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不好说

网友D:
COM端口被别的程序占用了,关闭那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有点小,看不清楚

网友F:
什么提示,没说清楚啊

网友G:
把其他程序都关闭试试,重启也不行么?或者改一下端口号。

网友H:
重启一下电脑就行了。

网友I:
“仿真出现这样的提示,我需要在那里设置呢?”

1、是什么仿真?

2、仿真的数学模型是什么?

3、应该是什么结果?

4、现在是什么表现?

5、你有什么疑问?

网友J:
根据楼主提供的图片,应该是兼容西门子的国产PLC。

网友K:
既然端口被程序占用,那就在另选一个呗,试一试仿真运行是否还报错。

网友L:
重启一下编程软件就行了。

网友M(2012-05-24):
点 桌面上"wo de diannao"属性里面找

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端口是否呗占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仿真出现这样的提示,我需要在那里设置呢

欧姆龙的,每个品牌、型号都不一样的,楼主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P:
引用 网友D:
COM端口被别的程序占用了,关闭那个程序就行了

关闭你要仿真的程序。

网友Q: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有时候是莫名其妙就产生了   又莫名其妙的就好了   这就是国产PLC的不稳定之处

网友R(2012-07-19):
不知道是什么PLC,只用过西门子的,没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S(2012-12-22):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不好说

网友T:
你的plc是欧姆龙品牌的!提示你所选端口被占用。

你把软件关闭了,重新启动仿真测试。

如果还是出现,就更改PLC通讯端口!

网友U(2013-02-18):
引用 网友D:
COM端口被别的程序占用了,关闭那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V(2013-03-20):
软件重启,或者更改通讯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