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屏蔽线与非屏蔽线的困惑

楼主(2012-04-24):
在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有写屏蔽线50m,非屏蔽线100m,这个线长定义的定义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屏蔽线允许的短而非屏蔽线允许得长?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不太清楚,不会是写反了吧?

网友B:
我觉的知道不知道这个不是很重要, 按着说明书正确接线最重要   这个屏蔽线要么是反馈的屏蔽,要么是控制线的屏蔽,重要是接对了 别虚接就应该没问题,对于长度应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定。 我是这么觉得的 .........

网友C:
应该是线的用途不一样,看说明书哪里用屏蔽线,哪里用非屏蔽线。所以长度不一样是正常的。

楼主:
但是说明书上说的是---马达线50m屏蔽线,100m非屏蔽线,也就是说马达线客户既可以选择屏蔽线也可以选择非屏蔽线,但是最大长度不一样,我比较疑惑的是这种长度的差异是怎么导致的,如何从原理上解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说明书上说的是---马达线50m屏蔽线,100m非屏蔽线,也就是说马达线客户既可以选择屏蔽线也可以选择非屏蔽线,但是最大长度不一样,我比较疑惑的是这种长度的差异是怎么导致的,如何从原理上解释?

1、屏蔽线的分布电容大,而非屏蔽线的分布电容小;

2、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载波,电容对高频载波有短路分流作用,所以变频输出到电极之间的导线的分布电容不能超过规定值;

3、这就是为什么既可以选择屏蔽线也可以选择非屏蔽线,但是最大长度不一样的原因;

网友E:
    高频电流在没有屏蔽的线上走,分布电容就在线间和线与设备机壳之间。漏电电流就变成了漏到机架上,使得机架变成了干扰的发射天线。加了屏蔽,屏蔽层本身就是地。不会发射干扰。但是就造成每条火线对地的距离短了,电容大了,漏电也大了。漏电的消耗大了。变频器输出的电能被漏掉的成分多了。影响变频器。

网友F(2014-07-29):
还是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