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直流装置报F030

楼主(2012-04-24):
双棍可逆铸轧机下棍报F030,不知什么问题,请高手帮忙。报警时间没什么规律,查过电机碳刷,阻值没什么问题报警值是1

网友A:
P820.0X=30可屏蔽F030。我所谓的那个X随便找一个初始值为0的就行 。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A:
西门子官方的解释是换向故障或过电流导致

网友B:
更换CPU板后  再试试

楼主:
复位以后又能正常生产

网友C:
我也多次遇到此类问题  故障具体原因不清楚 复位后正常生产 将U580设置为4 可屏蔽此故障 ,你不妨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在外地,回去我试一下,

网友D:
西门子官方的解释是换向故障或过电流导致

http://www.jdsc35.com

网友E:
F030故障分析很多,建议你拨打西门子热线4008104288诊断。

网友F:
关键看故障值是几,然后再来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