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A4 MHMA302P的21#故障代码

楼主(2012-04-24):
最近,有一台设备,装有两台松下伺服A4系列的,其中有一台经常出现21#报警,经过多次对调测试,估计还是电机有问题,当换成新的电机上去,开机后2个多小时后,还是出现同样的报警,请问各位高手,有谁见到过,类似的故障,并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21#报警一般就是编码器的问题,要不就是这换一下驱动---线----电机。呵呵

网友B:
更换电机电缆包括编码器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