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MMC卡问题

楼主(2012-04-24):
西门子PLC的MMC卡不知道怎么回事坏了:MMC卡插入CPU中,CPU上电后,STOP灯一直亮黄灯、SF灯一直亮红灯,而且以太网模块无法连接网络,X1P1不亮。断电后,拔出MMC卡,CPU和以太网模块都能正常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该如何解决?

通过MERS无法清除。

现在手上没有西门子专用的读卡器、专用的PC。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与你一样的事情,与你的现象一样,最终确定是MMC卡坏了,因为没有用户程序,最后买了一张MMC卡,找厂家给写的程序,安装后正常工作,不行你也找厂家给处理一下吧!现在的厂家一般都不给用户程序,保密吗!

网友B:
MMC卡可以自己复制,只要买个读卡器就行了,用winimage软件,你可以尝试自己复制一个,

网友C:
碰到过,客户备用了两个后来,呵呵。

网友D:
找个写卡软件看看重写一下中吗?

网友E:
如果没有过质保,请直接与代理商联系;

如果过了,那就找东山脚下的方式吧

网友F:
你的卡是否适应你现有的CPU(卡的型号与其是否配套部配套也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与你一样的事情,与你的现象一样,最终确定是MMC卡坏了,因为没有用户程序,最后买了一张MMC卡,找厂家给写的程序,安装后正常工作,不行你也找厂家给处理一下吧!现在的厂家一般都不给用户程序,保密吗!

哦  那你知道卡坏的原因么?我没有带电插拔啊   听到一种说法  说是因为卡里面的程序跑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MMC卡可以自己复制,只要买个读卡器就行了,用winimage软件,你可以尝试自己复制一个,

那那个读卡器肯定得是专用的读卡器罗   普通读卡器读不出来西门子的MM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碰到过,客户备用了两个后来,呵呵。

唉     这套PLC不是我们自己去买的  是领导让另外一个职工买的   每个东西都只买了一样   坏了也没有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个写卡软件看看重写一下中吗?

看到过这种说法   但是那个好像用普通的读卡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没有过质保,请直接与代理商联系;如果过了,那就找网友B的方式吧

嗯   已经和代理商联系了   准备寄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卡是否适应你现有的CPU(卡的型号与其是否配套部配套也不行的)

是配套的    之前一直用着好好的

网友F:
           只能说你不专业,这只是一个小事,把电关掉把卡取下来后送电,首先把PLC复位后(真正的清除RAM),后PLC应该运行正常(指示灯指示正常)就可证明PLC硬件没有问题,再把电关掉后再插卡入卡后再送电,送电后把PLC运行开关打到停止位后即又打到运行位。这时应该正常,如还是不行那你卡就有问题,还有你能确认你的卡里程序没有被修改过,特别是硬件程序!!!不行就联机把CPU的故障缓冲信息发上来给你看一下。

网友F:
通过MERS无法清除。只能清除PLC 内存RAM不能清除MMC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只能说你不专业,这只是一个小事,把电关掉把卡取下来后送电,首先把PLC复位后(真正的清除RAM),后PLC应该运行正常(指示灯指示正常)就可证明PLC硬件没有问题,再把电关掉后再插卡入卡后再送电,送电后把PLC运行开关打到停止位后即又打到运行位。这时应该正常,如还是不行那你卡就有问题,还有你能确认你的卡里程序没有被修改过,特别是硬件程序!!!不行就联机把CPU的故障缓冲信息发上来给你看一下。

是啊   我才学PLC     你说的那些我都试过了

网友F:
你按我说的都找不出问题只能说你技术太嫩了!!!

网友M(2013-09-07):
CPU222        CPU224 6ES7 214-1BD23-0XB0 1 继电器型
CPU226 6ES7 216-2BD23-0XB8 1 继电器型
EM235模块 6ES7 235-0KD22-0XA0 1 4入1出
EM277模块 6ES7 277-0AA22-0XA0 2

EM231        231-7PC32
编程通讯电缆(PC-PPI) 6ES7 901-3CB30-0XA0 1
触摸屏TP177A   1

CPU313C-2DP    CPU315-2DP            CP5611 PCI卡 6GK1 561-1AA00 1
MPI电缆  6ES7 972-0CB20                                                                                                    PROFIBUS总线接头 6ES7 972-0BB41-0XA0 2 带编程口
PROFIBUS总线接头 6ES7 972-0BA12-0XA0 3 无编程口    321-1BL00  322-1BL00   331-7KF02   孙工  136-5518-1865  南京市洪武路。
专业低价出售工程剩余全新PLC. 西门子,二手PLC.西门子PLC..
价格好。
孙工 136-5518-1865    QQ:867840969

网友N:
在能用的时候,备份程序不就行了,还需要什么读卡器之类的,即使自己学习用,最起码编程电缆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