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控制角速度问题

楼主(2012-04-24):
菜鸟问题:AB系列伺服,用来控制电机转速,不需要考虑位置。用速度控制时,发现速度响应不精确。比如2000rpm-2200rpm实际转速是一样的,2200rpm-2400rpm实际转速一样,但比前面2000-2200时大了大概200rpm。请问这个有可能是什么方面的原因。脉冲检查没有问题。

另外如果需要匀速加速的话,AB系列可以么?发现它内置的S加速,好像和我们的要求有冲突啊。

网友A:
这可能只是速度检测分辨率或显示的问题。

网友B:
这个事没有冲突的   一个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  还有就是速度反馈的问题

网友C:
是啊,可能和编码器的精度有关

楼主:
应该不是显示的问题,速度是直接用另外的仪器测的。速度设定的话,应该也没有问题,应为脉冲是对的。

有可能的话,会不会是电子齿轮比设定的不对?

网友D:
发脉冲的是什么设备 plc? 有的plc的脉冲频率精度不高,有条件的话换一种。

网友A:
得看第三方速度检测仪器的精度如何!如果精度没问题,那就是运行速度有波动。

另,楼主提到电子齿轮比,显然是在位置模式下,速度内环指令已是位置环调节输出的结果,波动加剧是有可能的,看看有没有位置指令滤波,或速度指令滤波参数可调。

楼主:
发脉冲的是也是台达PLC,应该问题不大。速度检测精度小于1RPM,不会是检测的问题。通过电机声音也能判断出电机在一段速度范围内没有响应。

先是用的位置模式,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想试一下速度模式,速度到是准确了,但是发现加速度有滞后,所以才有对S加速度的疑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脉冲的是也是台达PLC,应该问题不大。速度检测精度小于1RPM,不会是检测的问题。通过电机声音也能判断出电机在一段速度范围内没有响应。先是用的位置模式,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想试一下速度模式,速度到是准确了,但是发现加速度有滞后,所以才有对S加速度的疑问。

我还是认为是plc的原因,把你的脉冲返回到plc的高速计数测一下频率。

楼主:
换了一款更高级的PLC,还是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