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初始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波恩老师的大作“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法”里有一段话,“FOC控制下,a相(U相)中心与永磁体的q轴对齐;而空载定向时,a相(U相)中心却与d轴对齐。也就是说相对于初级(定子)绕组而言,次级(转子)磁体坐标系的d轴在空载定向时有会左移90度电角度,与FOC控制下q轴的原有位置重合,这样就实现了转子空载定向时a轴(U轴)或α轴与d轴间的对齐关系。”

在TI的例程里面,是通过预先给定一个-90°的电角度,定位在零位。我的理解是,假设电机为转子极对数为1的电机,此时N级处于-90度,A相反电动势为0。电角度为A相反电动势的正弦相位,此时即为0位。

在此有个疑问,就是转子磁链与转子南北极连线是垂直的吗?

不好意思,在下半路出家,很多基础知识不扎实。

网友A:
“在TI的例程里面,是通过预先给定一个-90°的电角度,定位在零位”———这一点与下面的帖子中的描述一致,是指对定子施加-90度电角度的电流矢量时,转子可定向到电角度0度位置。

 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法【原创】

一贴中d轴与NS极的关系与一般书籍中描述有所不同,这一点在该帖中已提及。

以该帖观点,此时S极处于0度,N极处于180度,A相反电势处于过零点。

楼主:
对:波恩关于“在TI的例程里面,是通过预先给定一个-90°的电角度,定位在零位”———这一点与下面的帖子中的描述一致,是指对定子施加-90度电角度的电流矢量时,转子可定向到电角度0度位置。 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法【原创】 一贴中d轴与NS极的关系与一般书籍中描述有所不同,这一点在该帖中已提及。以该帖观点,此时S极处于0度,N极处于180度,A相反电势处于过零点。内容的回复:

谢谢波恩老师

楼主:
对:波恩关于“在TI的例程里面,是通过预先给定一个-90°的电角度,定位在零位”———这一点与下面的帖子中的描述一致,是指对定子施加-90度电角度的电流矢量时,转子可定向到电角度0度位置。 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法【原创】 一贴中d轴与NS极的关系与一般书籍中描述有所不同,这一点在该帖中已提及。以该帖观点,此时S极处于0度,N极处于180度,A相反电势处于过零点。内容的回复:

对电角度 和 id=0 的理解不够深入,再次感谢波恩老师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

网友A:
不必客气!

网友B:
其实无论是安装电机时的定位,还是运动时的电角度,都是要满足磁场定向原理的。你力的方向(定子电流方向)决定转子(永磁体)的角度位置状态。

楼主:
对:芝麻开门关于其实无论是安装电机时的定位,还是运动时的电角度,都是要满足磁场定向原理的。你力的方向(定子电流方向)决定转子(永磁体)的角度位置状态。内容的回复:

 嗯,跟步进的通电顺序是一个道理,只是步进只是在低速时,在启动瞬间才符合iq超前id90°。

网友B:
步进倒不是Iq、Id的分解,它主要是利用磁场的离散步距角来对位的,通常开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