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调试用起升机构控制屏种类讨论

楼主(2012-04-24):
对于我们设计起重机电气部分来说,一般根据电机容量选择控制方式,当像主起升电机一般大于26KW。凸轮容量达不到要求,我们就会考虑选用起升控制屏,但从我们厂里面的图来看,起升控制屏就只有92年国标里面的那种QR2S,相当于下降带2档反接制动,一档再生。我也没有现场实际操作过。但是现场有用户就是反应,他说我打下架档为什么在上升,这个真不好解释。 我觉得是不是像32吨以上这种大吨位可以用QR2S控制屏,因为重物的自重就可以下降,比如16吨到32吨,这个相当于比较轻吨位的控制,大家用的是什么方式的控制屏?如果也用QR2S屏的时候,会不会像客户说的在轻载情况会打下降档会上升。。!!

网友A:
QR2S适用于长期重载,汽车装地太轻就跑地太快,道理一样,重载时它还能上升吗。

网友B:
“现场有用户就是反应,他说我打下架档为什么在上升”

1、大下降档,当然是下降,上升就是控制电路接错了;

2、起重用的是电磁抱闸,不用反接制动,用的是发电制动!

网友C(2012-08-17):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我们设计一般工况情况用的是QR1S控制屏,下降一档反接,二档单相,三档再生。

也有用户反映过不好用,我们只能解释。不过也有用户自行改造的,就是上升下降逐级切电阻的。

个人认为设计还是按照标准控制屏设计的好,如果和用户提前沟通,建议小吨位16t,20t的车,可以不用控制屏。

但是32t及其以上的车,还是用吧,不然容易溜钩吧。

网友D:
这是操作问题,司机应该有数,吊多重的物件下降用几档。在轻载下直接把手柄打到三档即可。

网友E(2012-10-26):
楼主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感觉你可能只是厂里的接线工,电控的书本知识应该多学学,在论坛里好多东西只能误导你!
���� SSI �ļ�ʱ����